HP 2210b有开机密码

楼主(2008-12-22):
今天遇到HP 2210b 有开机密码 密码芯片是共八脚的那种 型号为SST25VF0808 怎么解?我买了新密码芯片焊上上电0.8不显 请问这个里面是不是兼BIOS 可是我又没有BIOS资料 怎么解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换回去放电就可以了吧? HP的新款机器很多都可以放电解密的 要不看内存或PC卡接口附近是否有清楚COMS密码的P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放电呢?我好笨啊

网友:
COMS 放电还是没用 啊 !~
是不是SST25VF0808 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