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GLM主板CPU供电低

楼主(2008-12-22):
顶星TM-845glm主板CPU供电低用的是845gl的北桥82801DB的南桥rt9241A的电源管理芯片RT9202的激励器上假负载cpu供电为1.5V(应为1.75V)芯片两旁的小电容和电阻都测过了好的,9241 9202都换了还是不行VID电压识别正常换IO还是不行后换cpu上下管也不行无语  明天客户就过来取了各位老大帮小弟一把 给提供个思路 感激

网友:
你测一下存能电感电压,还有滤波电波电容是否漏电了(也是就接地的元件是否短路啦)

网友:
有可能是多相供电中的某一相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