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4DDR显卡能进入系统,但20分钟后就黑屏

楼主(2008-12-22):
显卡能进入系统,但20分钟后就黑屏,显示器不亮了,关机后第二天能正常开机但机子热了后又黑了,各个电压都没有变化,5V,3.3V,2.8V,1.8V这几个电压都没有变化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注:把这显卡拿到别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看有无坏颗粒,若无把NG的散热问题处理一下.

网友:
是GF4MX440-8X的卡吗?从你报的电压数据看,你是没有测到有用的数据。如果电压不正常会引起此现象。还有就是GPU、显存了。

网友:
绝对不散热问题,因为有时第二天也不能显示,放几天有可能点亮,不知道要测哪个电压才是重要的电压,为什么放着几天又能开机显示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我下载的MATS4.78不能打开,有一些英文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