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v800-mx点不亮!

楼主(2008-12-22):
有块华硕PSV800-MX的主板,由于断电,导致电源烧掉,主板点不亮,CPU供电有1.4左右的电压,内存有3.31左右的电压,测北桥电容阻值,其中一个有蜂鸣声,阻值是16,这样应该不算北桥坏了吧,内存旁边有个APL5331的IC,是个八脚的,经测量,左边四个脚分别是,3.31V、0V、0.80V、0.80V,右边四个脚是,0v、0V、3.32V、0.79V,以前没碰到过这个IC,查资料可以用RT9173C可以代替,手头没有这个IC,现在情况还是这样,上电自动开机,显示FF,点不亮,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