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律黑屏求助

楼主(2008-12-22):
我的V星K9N NEO V3无规律黑屏,确认电源,内存,CPU都无故障,请教大虾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测下全板电压。看看有 没有异常

网友:
是维修主板呢,还是做初步的诊断,多提供点资料,让大家给你做个精确定位。。。。。。。。

网友:
有时候用很长时间,甚至一两周就不会有事,黑屏后就断电了,再重启,有时候点亮后几秒钟就断电,有时候用十几分钟又断,反正就是无规律.

网友:
电源电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