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光驱不读盘,想刷固件,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12-22):
型号:DVD-ROM Driver ts-h353有的光盘能读能的光盘不能读,一般都是光驱磁头问题,所以请高手指点一般修些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光驱也能刷固件还是第一次听说,乍一看还以为是说的硬盘呢

网友:
光驱也有硬盘啊

网友:
大哥!你是搞哪行的,光驱何来的磁头啊!还会有刷固件???何解?换硬件?

网友:
请问楼主,光驱的硬盘在那?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光驱也有硬盘。呵呵

网友:
看看光驱的品牌和型号,到其官方网站下个同型号新版固件,注意,如刷得不对就会变砖头!

网友:
换一个吧,还修什么,买一能读盘的二手就几块钱,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金钱

网友(2010-02-27):
我也是我的是HP的,刚开始是好的,我拆下后在装上去就不读盘了,

网友:
不要写错了,错了连仓都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