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希捷硬盘无法分区,真怪事!

楼主(2008-12-22):
收到同行的一块硬盘,用软件检测无坏道。分区后保存,一重新启动还是老样子。不能装系统。刚开始怀疑是自带的什么保护功能,如还原精灵什么的,就重写了MBR,可是重启后,分区还是保存不了,更别提装系统了。那位高手能指点在下一二吗?

网友:
那确实是响当当的怪事的

网友:
俺也遇到过一个三星40G的同样的故障,顶起来,希望各位老师、高手能解惑啊!

网友:
曾经我有一块三星40G硬盘放在我面前不能分区,我没有珍惜。后来请教各位前辈高人他们告诉我一个终极秘籍。
拿去填海。  三星40G硬盘分区不保存是通病。

天津版

说借话可是那阵了,有一份倍儿真的感情摆在我眼皮底下,我倒霉催的,愣没当回事,等没了吧倒醒过闷来了,唉没法儿啊,世界上最点儿背的事儿也就借意思了。你拿刀片子赶紧在我脖子上拉吧,肉呼嘛?!不过如果老天爷能再让我来一回的话啊,我跟你说我豁出去了!我非跟那闺女说仨字儿: “我耐你!”如果非死乞白赖要在前面弄个头的话啊,我估摸着大概齐是一万年?

网友(2009-03-04):
LZ不妨先截取一下容量试一下 如果能截取话 磁头基本没问题  之后运营ERASE低格一下 应该可以 不妨LZ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做全盘清零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等着高手指教  我也发过帖子 请老大们指教~~~

网友(2010-04-27):
我也遇到过,数据都可以看到,然后一分区重启后还是原来的分区,也没弄好,我们就是修本本的,我觉得专门搞数据恢复的应该会弄

网友:
是不是有HPA啊

网友:
先看排针有没有歪了或点了,我碰到过少了个排针造成分不了区,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用DOS启动,然后DM/M。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排线人为反插。硬盘针脚被挤进去的 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分区不保存   一种是被加了逻辑锁 一种是固件丢失  或者磁头坏

网友:
会不会是IDE线的问题啊,还有用MHDD清零

网友:
如果用DM或者MHDD低格不了可以试试这个在系统下低格工具  但是你得上两个硬盘进系统个另一块快硬盘

网友:
很可能是硬盘只读了 要是三星的话基本没救了  希捷的可以修好

网友:
碰到过N次,没有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法,碰运气。

网友:
40g的硬盘还有修的价值吗  现在新的才多少钱呀 你能收几个铜钱呀  干脆换了

网友:
40G希捷大都是新加坡产的 ,质量很好 ,本人在用呢   lz的硬盘是不是品牌机的呢  还是低格了吧

网友:
ST的硬盘是可以维修的,用MHDD清零看看行不

网友:
用mhdd中的命令ERASE来修复

网友:
先看排针有没有歪了或点了,我碰到过少了个排针造成分不了区,装不了系统的
这个是正解

网友:
楼主低格一下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 回复一下 下次碰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三星的80G碰见过! 没搞定! 老师说是通病!基本挂了! 所以碰见这种情况就宣布死亡 没研究过怎么搞好!

网友(2010-06-05):
虽然这是通病,但也不是100%没有解决方案,楼主可以拆硬盘主板,看板和磁头组件接触的地方,是否氧化,用刀片刮开,加下锡,还有就是主控芯片针脚的灰尘用洗板水洗干净,之前修过这种情况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