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纯平N700DFS水平宽度枕形梯形不能调

楼主(2008-12-22):
长城17寸纯平显示器,型号:N700DFS
电源灯为红色,能正常显示,
菜单中:水平宽度
枕形
梯形 三项不能调整,其它项目可正常调整,不知故障出在那些电路和元件上?
[
]
显示器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先检查行幅调整电路.先把行幅修的可调了再说其它的.

网友:
谢谢版主,有行幅调整电路的相关帖子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1352-1-1.html

网友:
枕校管子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