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08-12-22):
今天接一客户联想2G的U盘,插在电脑上不认盘,供电正常,估计是需要量产,但里面有重要资料,有什么好的办法,请高手支招!

网友:
我总有个不解,U盘量产后数据还可以恢复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
先拿一些数据恢复软件试试,我上次有一个容量为零的U盘,就是用恢复软件恢复了数据。

网友:
U盘量产后,一般数据是恢复不出来,因为数据清0。但有的量产工具中有一个量产时不低格(高格),只破坏前面的部分数据,这样后面的数据可以恢复一部分。最好的方法是用特殊的工具读取芯片中的数据,但费用很高,买一个这样的工具要15000元,你可以找买过这样工具的人请他们给你恢复。

网友:
我也有个U盘也是这问题。不解。

网友(2009-03-05):
要努力学习,努力实践

网友:
不认盘是芯片问题,换主控就好了,认盘打不开,用软件格下再用UNDELETE可全部找回,或用WINHEX找

网友:
不认盘的话,应该是硬件本身的原因,加焊一下主控试试

网友:
我是专业提取U盘数据的.可以合作

网友:
一般都是FLASH芯片丢失了吧....基本上是恢复不了,如果是电路的问题还可以

网友(2009-07-06):
要15000是什么软件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只是软件的价格,还应该包换硬件工具

网友:
应该是把芯片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0):
如果不认,是一点没反应吗,那你先拆开看一下,有没有开焊

网友:
去电脑城有专业数据恢复啊

网友(2010-01-03):
可以先把FLASH取下来,再用量产格好后再装回原FLASH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