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 故障一例

楼主(2008-12-22):
拿到机器故障为开机黑屏,指示灯绿色常亮,经检测G2电压偏低为15v,拿掉R508后,有图像显示,但亮度过高,无法调整,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维修这个故障~
最好能讲一下这个g2调整的原理

网友:
查下与Q501相关之阻容元件 会有收获的

网友:
根据你上面提供的情况.很明显是G2控制电路出了问题.按楼上所说的.检查以Q501为中心的G2控制电路.

网友:
亮度很高?是G2的电压增高吗?电路只看懂了一点,

电压包工作以后,次极经过D503整流,然后经过R508 R509等元件降压给Q501基极,Q501为PNP的管子,基极为高电平的话应该不导通。。。。。。。。。。。。。
后面的分析不出来了!假如去掉R508的话Q501的基极为零伏,它处于导通状态,后面。。。。。。所以让楼主看一下是不是G2的电压有变化,个人分析,能力有限,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等楼主修好以后一定要发上来说一下结果!

网友:
把不顺眼的电阻,电容都换了,换到R521 4.7K的电阻时,看到颜色发黑,测量阻止无穷大,换了一个就好了.感谢版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