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断电

楼主(2008-12-22):
不要说电源和CPU内存等板卡问题啊
主板是GA 845GV
不插硬盘电源和光驱和内存都会断电的
电源换了好几个啊, 第一次开的时候 可以在系统里玩一会儿先断电
断电再开 马上就断
请问是不是电源IC 主供电问题呢
还是CPU座问题呢

补充: 不插内存也会断电的
应该不是内存主供电问题了

网友:
第一次开的时候 可以在系统里玩一会儿先断电
断电再开 马上就断
主要考虑散热不良

网友:
2楼说的很对,如果断电后手摸CPU不热,可能是主板检测温度出了问题也会自动断

网友:
先看看CPU的温度,在查下主板上的供电有没有部分短路了,还有南北桥温度高不高

网友:
CPU南北桥温度并不高 检查温度一般都是IO工作的 是不是IO问题呢
回楼上 微短是顺间发生的,而我是不定时,有时在系统里 有时不插内存,有时进行条里 系统XP

网友:
检测温度出了问题有可能, 和CPU主供电电容滤波有问题

网友:
如果CPU座无针脚的话!
应该是CPU座接触不良啦!

网友:
这几个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