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主板上面飞线后有透明的胶体,那是什么?

楼主(2008-12-22):
我看到广州那边修主板上面飞线后有透明的胶体固定,就像502那种,但不是。AB胶也不是。
凝固后是很透明 硬 不注意都看不到。AB胶主要是不透明,502也是,不透明有点白。
飞线

网友:
就是那种电子用的固定胶。到电子市场就可以问到。

网友:
热熔胶,几毛钱一条

网友:
环氧树脂有可能
热熔胶不透明
既要透明又要硬

网友:
修手机的地方叫“绿油”,其实就是紫外线固化漆,木地板上也用过。

网友(2009-01-24):
我想楼上说的不是绿油,可能是透明的胶棒吧.

网友:
郁闷 硅胶棒 是不透明的好不!!!
我说的是像玻璃一样透明 粘性强 又够硬 加热又不融
你见过那种光驱头上面有种定位用的胶吗 有些不透明的 有些透明的。
用来补焊盘比绿油 502 AB胶效果要好 人家用来补线我都差点看不出 效果超好 用来固定BGA我看都行

网友:
应该是用的透明的胶棒.很便宜的.
一般新的机器上都有那种东西.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种 国立无影胶855/10g 855玻璃/金属胶 经光照后迅速固化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87d8c5fba20c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