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16蓝屏

楼主(2008-12-22):
一台ACER的17液晶显示器 开机器显示正常 但是颜色偏蓝 蓝底色非常的重 按自动调整的键 调整的时候 屏幕颜色恢复正常 自动调整完毕 屏幕颜色又出现偏蓝 请教各位老大 这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出现这种情况是在突然停电 再来电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的看法
首先考虑的是显示器的颜色设置,其次就是置信号线问题,换条信号线试试,再者则是VGA接口虚焊(包括主机显卡的和显示器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