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22):
师傅们,我的音箱为什么老是嘶嘶的响呀。弄一弄后面的往主机上接的那根线,有时就好了,为什么了。接触不好吗。
有时,声音自动调高,有时自动调低。
[
]

网友:
应该是输入线有虚连

网友:
1。连接线内部有虚焊;(重新焊接)
2。连接线头处有断线使内阻增大;(用电表测量线两端的阻值)
3。电位器不良或坏;(用95%的酒精清洗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