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嘶嘶的响

楼主(2008-12-22):
原来显示器失真了,修好了,为什么,放上十分钟左右,显示器就嘶嘶的响了,关了,就没有这声音了,等开了,又响开了。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像是正常的。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吗?

网友:
这种有异响的显示器.最好先找出异响来自什么地方.然后再根据整机的电压参数来确定故障点.

网友:
是机器有虚焊或者是接触不良,要么是高压打火。

网友:
先听一下哪响啊,是电源部分还是行电路部分?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坏了,把机器移到黑暗处看看有没有打火的地方。

网友:
我也见过好几台CTX的机有这种情况,图像正常,会吱吱叫,仔细听是在偏转线圈发出来的,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