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图像缩小

楼主(2008-12-23):
上门维修。
行幅场幅缩小,行5cm/ 场3cm,图像完整。
工厂模式调节,无效。
拆机检查,行幅管C极到电感之间一跳线脱焊,补上,无效。
查:脱机时二次电源95V,联机时(1024*768@60Hz/800*600@60)65V。
二次电源比较低,换个分辨率看下。
发现上不了高刷新频率--驱动有问题!
卸载显卡驱动,重启时发现行场都大了(大工厂模式和用户模式都调大了)
进桌面后调小,OK。
安装驱动,补焊发热元件引脚,装壳,收队。

发帖记念一下:第一次遇到主机信号异常引起显示器行幅/场幅异常。

网友:
楼主很强,我们一般不做上门维修显示器!

网友:
看来上门维修显示器,应该带个显卡。

网友:
我的长城显示器,开机屏幕抖动,看字就明显感觉字在轻微抖动。花眼睛的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