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飞利普图象有点白茫茫是哪问题

楼主(2008-12-23):
17飞利普图象有点白茫茫   我把屏在别的板子上试也是一样的(有白茫茫一成) 换了个AUO-003(屏后面的驱动IC)还是一样的问题呀    图象有   就是有点白茫茫的     确定是屏上的问题或者是屏   3.3供电只有3.17V不知道正常不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屏在别的板子上试也是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你的屏问题

网友:
还有换一下3.3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是在屏上的3.3V   现在只有3.17V     驱动板上去的5V屏线不插是正常的  插上就变4.9V了     我屏上面的驱动IC是AUO-003   我断开那一路3.3就正常了  所以我换了个AUO-003   NND   还是一样  浪费我50大洋

网友:
调节一下屏亮度管事吗?

网友:
屏电路维修起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对一些现象和测量参数大家都还处在一个摸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