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主板上标识的阻值是103,而我测量出来的是5910欧,怎么回事
主板

网友:
拆下来测量的吗 ?

网友:
不是,在板子上测量的

网友:
坏了吧。换一个好的啊

网友:
不是坏的,其他几个都是测量值与标称值不同,什么原因啊

网友:
在板上量,由于有其它元件,当然会测得不准了。
拆下来量一下看看。

网友:
要拆下来测才能测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