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驱动芯片 13627 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吗?

楼主(2008-12-23):
一块40G硬盘,通电后无任何反应,接盘体的四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有电压,其余都没有。应该是马达驱动芯片有问题,但手中没有同样型号的,请问有其他型号可以代替吗?
芯片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朋友知道这电机驱动芯片能用其它型号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