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算。版主进来帮我算下。

楼主(2008-12-23):
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算。版主进来帮我算下。
问题1        200V 470UF的,两个电容,我想把它串联起来,可我不知道怎么算容量。
串联起来,是不是等于,400V 940UF 了。还是,400V 470UF 还是等于,400V 235UF

怎么容量是什么算的。能说一下不,本人只上过,五年级学。
学历有限。不要笑我。俺不是高手。。。。

还有就是,如果两个电容,的容量不一样的话,又是怎么算的。
问题2:400V 150UF 的电容,和一个,200V 82UF 的电容,串联起来,算出来等于多少,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做并联的话,又是这么算的。
能报个正确的答案,和解释给我,可以吗。麻烦版主了。

网友:
电容 串联 后 容量是减小 了,但是这样可以 增加他的耐压值 。计算公式是: C1*C2/(C1+C2)
电容 并联 后 容量是增大 了,并联 耐压数值按最小的计算 。计算公式是: C1+C2

串联分压比 —— V1 = C2/(C1 + C2)*V ........ 电容越大分得电压越小,交流直流条件下均如此
并联分流比 —— I1 = C1/(C1 + C2)*I ........ 电容越大通过的电流越大,当然,这是交流条件下

网友:
二楼的。 我要你给我的是答案。你给我的是计算公式。
5年级的学生,能看懂你的计算公式吗?

麻烦你把上面计算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别的我不要。谢谢。

网友(2009-02-05):
问题1        200V 470UF的,两个电容,把它串联起来,算容量为 (470乘以470后除以940后).容量应该是235UF.耐压为400V.                                 问题2:400V 150UF 的电容,和一个200V 82UF 的电容,串联起来后为53UF. 耐压为 350V        问题 3:并联起来后为288UF .耐压为186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