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使用中有水波如干扰般的故障

楼主(2008-12-23):
故障主板名:L-I915M联想主板

无扩展显卡接口(PCI-E)

排除可能:

1. 非显示器故障
2. 非电源故障
3. 非内存故障
4. 非外部干扰
5. 非系统故障或软件故障

确定故障位置: 主板故障

主板在使用过程中,开机就能看到闪烁现象,所以非系统或软件故障,在使用过程中越来越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电路有问题。下面附相关图片.

网友:
好几年前见过一次类似这种故障

那师傅焊桥修好

网友:
看下VGA接口后边RGB的电容。再就是吧北桥旁边的电容换下

网友:
也碰到过这样一个板子,的确,楼上说的正解,将北桥左边的一个电容更换后就好了,那电容看上去和好的一样。应该也是滤波不良造成的水波纹

网友:
换电容,水波是电容滤波效果不好引起的!  你可以找一些参数大一点点的代换进去!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吧!   看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有的话换掉

网友:
吧北桥旁边的电容换下  滤波不良造成的水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