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 0195报错

楼主(2008-12-23):
昨天接了一个R32的本本,开机报0195报错,关于这个报错偶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有兴趣的大家不防去百度查一下,大概意思是安全信息与BIOS信息不符合,有的说设置BIOS选项里面CONFIG选项把IBM设置里面的错误信息清楚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昨天清除N遍无果。。。。。。也有的说必须刷BIOS,我把24芯片换了一个好R32上芯片还是不行,有人说这种机器分两种,一种是韩国产的需要安全玛片的BIOS,另一种说是直接刷一个不需要安全玛片的BIOS信息,把安全玛片摘除了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机器的安全玛片是哪一个,或者有遇到这种情况朋友们透漏一下怎么解决的,有好点适合的BIOS求高手们给上传一个,谢谢啦

网友:
再顶一下,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
0195:安全保护硬件受到干扰
          输入supervisor密码进入BIOS设置工具,选择Config,选择IBM Security Chip,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可清除这个报错
          安全芯片
试试看吧

网友:
安全芯片被换过吧,遇到过。

网友:
那就可能是要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掉吧,呵,这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