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45主板跑C1,解决不了了。

楼主(2008-12-23):
有二块一样的双敏845主板,开机就跑C1并报警,,检测内存供电都正常。刷BIOS也效。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
刷BIOS

网友:
..换条内存..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2.5V..打下内存的AD线对地阻值判断是否是北桥不良....最好加焊下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