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浩鑫KT266A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2-23):
浩鑫KT266A不开机,用假负债测量电压,测量结果如下:

主板核心电压:1.62V
复位电压:1.6V
PG电压:   1.62V
参考电压1: 1.62V
参考点压2:0.8V
参考点压3:2.63v
主时钟:     0v
时钟1-5:   1.62V
后来测得有两MOS管击穿更换后,点power 0n还是无法开机,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强制开机,不能关机。

此主板使用的南桥为VT8233,通过南桥开机,此南桥需要低电平触发.检查CMO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正常,跑开机电路,PWR开关针有3.3V左右电压,按PWR开关时电压有3.3v到0v的跳变,但是测绿线却没有拉低电压,顺滕查到绿线通过一个三极管t04g到南桥,三极管c极电压无明显跳变,由此判断此三极管损坏,用"702F"三极管代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