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478 自动开机 换IO后 CPU不起

楼主(2008-12-23):
MIS  478   自动开机《CPU热 但是不启动》 换IO后 不自动开机了 然后 CPU不起   绿线 我看着书上是 3--5V  我的0.04  查哪?谢谢!!

网友:
      我用  CY1.7  会不会带不起来啊???

网友:
你上电了以后,绿线当然是低电平了
要是还是高电平,就不能上电了

至于是否支持你的CY1.7G,你可以按照你的主板型号,到V星官网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