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告诉我每相供电的上管是那个吗?附图.

楼主(2008-12-23):
能告诉我每相供电的上管是那个吗
window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A:
可以通过测试不判断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分上下管

网友:
下管的供电极是与上管的输出极相连的,有部分主板采用双下管并连的方法来降低下管的负荷的,其实很好区分的

网友:
那个跟电源12V相连的场效应管就是供电上管了。

网友:
首先得知道GDS级都在那,+12通过L1连接上MOS、D,上MOS的S连下MOS的D,下MOS的S连地,

网友:
S极接地的是下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先买些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