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图象模糊而且偏左

楼主(2008-12-23):
BENQ Q7T4图象模糊而且偏左 是驱动上的哪块问题 程序吗 没修过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 屏换了一样
问题
驱动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程序出了错,应该在那个24C16的里面的数据错误,我修过一回长城的19寸就是这个数据错误,后来找了一个相同显示器拷过去就好了。

网友:
j急的没人回答 气急之下换了个驱动板 现在好了

网友:
好!不过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