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上CPU点不起

楼主(2008-12-23):
小弟有一块845板一上CPU就点不起,不上CPU就正常点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是不是CPU坐有问题呀

网友:
不知何意,请描述清楚一些,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再详细一些

网友:
是不是一上CPU就不通电或一点就断电啊?/如果是那就是CPU那里的供电有短路。。仔细查查

网友:
说得太不清楚了

如果它不运行,用下其它的试试,能工作就OK,在平时的修理中,贵在研究。

网友:
三种可能,一是同上所说的CPU供电有短,二是CPU有短,换个好的试试,三是CPU和其供电管都有短

网友:
回帖的人过于专业
我们菜鸟还是看不懂 呵呵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