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ASROCK K7VT4A+维修

楼主(2008-12-23):
前日接到一块电脑公司送修的K7VT4A+的主板,说是在几家修过,没修好,不抱什么希望,说是在30左右修修看,点亮后跑D7,有时跑D6,内存不过,看了下内存供电管已经换过,IO换过,BIOS上的标贴没有了,应该刷过BIOS.内存供电管用的9916,打了下内存电压,2.45V,有1.25的上拉电压.个人感觉会不会内存供电不够,换个3055上去,内存供电有了2.5V正常,跑到D4就不过了,打旁边的排阻,阻值都正常,到北桥也没有断线.这板子是华邦的83627的IO,IO有换过,会不会换的IO有问题呢,找了个好的IO换过,开机还是D4,在开跑D7.还是不过.从ASROCK官网找到BIOS,重刷了下,开机还是D4,压着北桥开机也跑不过,看来应该不会是北桥空焊,CPU座子是穿针的,打开盖子检查下也没有扩孔的.到此没有思路了,准备放弃了.板子放到一边修了几块其它的板子,板子修完了.在把这块板拿过来看看,上面有三排设FSB的排针.看了下,板上的说明,意外的发现第三组的23跳线跳在了12脚,跳回正确的位置,加电在试,一路跑过,加上显卡点亮了,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在换回12脚,开机D4,试跳成三种FSB都能点亮,说明板子已经修好了.回想一下,换了IO,刷了BIOS,其它的也查了,就是没好.把思路搞复杂了,就一个跳线帽.要是细心点就不会出这种情况了.其实这次的维修没什么技术,只是不够细心的观察.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是想以后大家碰到这样的板子多细心的看看板子上面的跳线设置.

网友:
频率太高了,CPU上不去。有时候会不过内存的,AMD的和INTER的CPU都会的

网友:
呵呵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修板子本来就是先简单后复杂吗!一定要牢记啊!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我越是碰到修不好的板子就越往简单处想,逆向思维,对我们维修人员有很大的用途哟!

网友:
也是这样啊,修东西多了,有时容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像这块板在三家修过,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是个什么板的我忘了 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 观察电路板前维修者已经把开机电路的元件都拆过 估计都换了 我接过来仔细看下 就是COMS跳线错了 我取下跳线帽跳成正确的上了电就开机了 前维者太大意了 就是细节问题啊

网友:
当然有的时候coms跳线跳错了 好多人都看得出来  可U跳线 和别的乱七八糟的跳线就不明白了  我想细心的版主们可以做个跳线的专题  和说明

网友:
高手和菜鸟总在一念之差  那就是细节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惭愧啊!过了几天才发现的,都放以便拆元件了。

网友:
有些时候刚换完芯片或者晶振谐振电容什么的,确实不行,有时放一晚上第二天一开机就好了,不知道楼上各位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