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电路图

楼主(2008-12-23):
请大家说一下,c5 c6的作用,最好分析一下这张开关电源的电路工作原理,谢谢
R1,R2,是偏置电阻,d1,d2是不是起尖峰吸收的作用,c5 c6是不是起滤波作用, 以C3 C4,如何工作,我自己说不清,大家来说一说,你是如何理解的
[
]
求助

网友:
我看C3是上管定时电容,C4为下管定时电容,上下管轮流导通,导通时间由对应的容量决定,启动电阻使Q1导通电源通过Q1向C5充电,同时电感向C3充电随着充电使Q1进入饱和,随着充电电流逐渐减小,电感产生反电势,Q1截止,另一个线圈对C4充电使Q2导通,电源通过Q2向C6充电。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有点象半桥式功率变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