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子上的PC97551-VPC芯片是不是有程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23):
请教大家个问题,联想昭阳E280L板子上的PC97551-VPC是不是有程序,板子上的发烫我换了全新的现在开不了机

问题已解决,
芯片没有什么程序 可能是这边天气太冷的缘故,加热焊接的时候热风枪吹的时间有点长,芯片烧了吧,辛好发了两片,第二片没敢用热风枪,用烙铁焊好后,开机OK

网友:
解决了就好,pc97591里面是有程序的,pc97551里面没程序的,并且和pc97541是通用的,实际代换测试过,兄弟们遇到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是宝贵经验

网友:
纠正一下,87591部分有程序, 97551和87541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