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775D显示器电源集成电路型号

楼主(2008-12-23):
今收一台现代Q775D显示器开关电源集成块五脚的,表面只留下了STRG后面的数字没有了。
查看电路板集成电路:1脚接开关变压器300V;
                    2脚接两只0.36并联电阻到地;
                    3脚接地;
                    4脚接启动;
                    5脚应该是稳压及同步端。
请各位给看一下后面的数字是什么。

网友:
STRG6653你查一下PDF对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G5643吧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

网友:
显示器已修好,我用的是STRG5643D,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呵呵,有一次是从修家电的地花了十好几块钱买了一个通用块换上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