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下 是不是牌子不一样里面的液晶屏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楼主(2008-12-23):
很想知道

网友:
15,17寸的只要接口和针数一样的定义绝大部份是一样

网友:
不一定,关键是液晶屏的型号,而不是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型号不一样 接口也不一样呢?

网友:
得看屏的型号决定接口~~~

网友:
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分几种类型 有LVDS  TTL等 LVDS有双8 双6等接口的

网友:
主要看显示器的屏型号,基本接口一样的,屏的定义也差不多

网友(2009-10-14):
回复 网友A:

常听人说起液晶屏型号,通个这个型号是不是就能了解到这个屏的接口类型及定义呢,但是这个屏的型号都是提供谁呢,是不是提供驱动板的人们,这些资料好像属于保密的,还得每次询问他们,难道没有这方面资料供自己快速查询吗?

网友:
具体的你找屏的PDF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

网友:
主要是看屏的型号,然后找PDF,一般接口一样,分辨率一样的基本上可以通用

网友:
怎样看单6 双6  双8   请高手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百度搜不到屏的PDF下载地址,请提供信息那里下载呢?那里才找最全面的各厂家屏的PDF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了屏的PDF资料辩认就容易了

网友:
液晶屏的型号直接或间接反应了他的接口方式,显示格式,等等信息,就是同一个品牌的显示屏,后缀不同,其接口也不同的,比如:LTM150XH_T01和 LTM150XH_L01的接口就完全不一样了,LTM150XH_T01是TTL数据传输方式,而LTM150XH_L01就是LVDS传输方式,就一字之差,其接口和数据传输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2010-01-27):
还是不太明白啊,讲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
屏接口定义,只与屏型号有关。与显示器型号无关。

网友:
其实屏线的定义也不是那么麻烦的  很简单   单6有4组线,单8有5线(除了供电,地线) 双6,双8  我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