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升技NF7-S2G故障

楼主(2008-12-23):
一块Abit升技NF7-S2G主板,能正常开机,但点不亮。测试卡不跑码(显示————)用假负债测量电压,测量结果如下:

核心电压:1.63V
复位电压:0.15V
PG电压:   0.43V
参考电压1: 1.63V
参考点压2:0.81V
参考点压3:2.14v
主时钟:     0v
时钟1-5:   0V

明显是时钟故障,此款主板的时钟芯片在南桥里,请问我该如何着手,谁有此主板的电路图啊?传份给我啊!谢谢了!

网友:
nf2板多數如此,有時並不是時鍾故障,請查一下PWM的各項參數是否正常,我有一塊an7也是如此,最後查得是HIP6301CB的反鐀電路有問題!

网友:
是不是桥变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