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助 hp17w

楼主(2008-12-23):
昨天,接到个HP 17的宽屏 故障现象电源灯闪 power按键能开关机 拆开,把接线全部拔了 检查电源板无明显损坏 两个5V正常,怀疑开关短路,挑起开关线 电源灯正常,(*^__^*) 嘻嘻……以为正常了 ,接上屏线灯管线,问题一样 去掉屏线,连灯管一起闪!!!!无从判断!!求大家赐教
接线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问题换下试试

网友:
呵呵!把高压部分和12V供电断开,在12V供电端接上12V60W的车用灯泡,看看是不是可以带的起来,如果灯泡闪或是带负载能力很差则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如果带负载能力良好,问题就在高压板了。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插上屏线也是闪灯,挑断高压板部分同样(电源高压2合1板)

网友:
屏线和闪灯没关系啊,灯只是为屏提供光源而已,有没试过我昨天说的检测方法啊,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电源高压2合1的,驱动板问题出现此故障不常见的,还是看看电源和高压部分吧

网友:
电源和高压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