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修复)为什么865主板只能上GF2以下的显卡?

楼主(2008-12-23):
为什么865主板只能上GF2以下的显卡?GF4不能上,9550不能上,?
遇到两块865这样的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原因:AGP槽后面有线刮断了。
[
]
显卡

网友:
是不是BIOS那里有什么设置不对啊。。记得有的板有显卡倍速调整的。。如果有把它设置成4X。。8X

网友:
GF2是4X的,难道是上不了8X的?

网友:
记得原来遇到过同样的 问题 是应为AGP插槽后面的一跟线烧断了 是去年的事了 不记得是哪跟线了 有一个螺丝卡到主板下面短路引起的 把断线连接后 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示!AGP槽后面真的是有线断了,是刮伤的。己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