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开机针脚电压低,不能触发,用风筒吹主板后可以触发。

楼主(2008-12-23):
V星945GZ主板,不能触发(以前被雷击过回厂保修过,好象是换了南桥)。量开机的针脚电压只有1V多,用风筒对整块板加热后,开机针脚的电压线性上升到3V3,然后就可以开机。关了机再来又是重复一样的。请给点思路。跑开机太难了。

已经解决了。在南桥上放上几个重螺丝,用850打到5.5,小风吹啊吹。冷却后好了。谢谢各位的回覆。

网友:
不能冷开机吗?有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电吹风加热了下SB 就可以开机了。SB受潮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