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X6120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8-12-23):
加电后什么动静都没有, 只有电源指示灯亮了, 曾经使用中黑屏, 重新启动没有反应。 过一天再启动, 出现xp的登录界面, 然后就死在那里了, 强制关机,后重新启动,没有任何反应

怀疑是bios坏了, 想烧一个, 但不知道那个bios芯片

网友:
听不到任何报警声, 内存拔掉了,也听不到

网友:
开机线短路

在开机线上有和绿线相连的三级管挂了!

网友:
强行加电试试

网友:
进BIOS里面查看一下CPU的温度。。可能是你的CPU风扇没转动导致的

网友:
如果是风扇坏了CPU温度高,你等哈在开机搞哈,还是不行就可能是你主板坏了,应该不是你的BIOS坏,

网友:
看哈主板上有没电容鼓起,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感谢各位
加电后
风扇在转,电源指示灯也亮, 没法进入bios

网友:
已经重启多次, 都进不出现任何的白字

网友:
电源指示灯,能亮

网友:
是加电无显示.还是随机性死机

网友:
是加电没有任何显示, 关机是人为强制(一直按住开机按钮), 不是病毒, 谢谢

网友:
有测试卡先用测试卡看看代码
没有测试卡,找正常的配件代换,先找出是哪部分的问题
再谈解决

网友:
好多同仁都没把问题看清。LZ机子的问题是先是死机后是发展到不显示。已是硬件的问题了。

有测试卡比较好检查。看能不能跑码。能跑看停在哪里。一通电就停住不跑的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没有测试卡的先把内存显卡待外设全拆掉。看能不能听到报警声。没报警声也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