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寸纯平

楼主(2008-12-23):
故障现象:开机运行半个小时左右,显示屏上半部分可以显示,下半部分没有;有时候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

解决方法:更换一块TDA4863,故障解除。同类故障以用该方法解决数台。

网友:
TDA4863的第4脚负压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所说的现象有可能还有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
4863不良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场扫描故障

网友:
我想应该不用换TDA4863,补一下焊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TDA4863不良,换一就OK

网友:
看看 芯片傍边的 电容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这个的情况,一般是换旁边的电容便可解决,不过有一次是最上面有几条亮线,还是换得块子,这种现象就是场电路的事,这种品牌的!

网友:
场幅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看上去很像接触不良.但对TDA4863AJ来说.排除虚焊问题后.可能就是其本体不良了.

网友:
AOC的771 好像这个型号吧 前银后黑的
碰到多个这个型号有这个故障现象,时而可以正常显示时而就出现了下半不显示的故障现象,4863AJ不良

网友:
AOC的都是接触不良多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种品牌可现就字符老在屏中央

我的电脑也是这种品牌可现就字符老在屏中央,contrast 加一个红条,100%
不消,怎么办?按键不起作用,有时exit menu键是一样的效果。有时按了也没反映。谢谢赐教!

网友: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屏幕中间有一个长条的,应该是按键电路或按键有问题了。换按键试试。

网友:
控制面板上的按键要重新更换

控制面板上的按键要检查,可能个别的按键处于常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