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资料,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

楼主(2008-12-23):
W83627HF开机流程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的话,99%为南桥坏。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三,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9PIN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四,   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五,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六,   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END!!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和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不到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注:61:5vsb ; 68: ps-on   67:IO-ICH ; 73: ICH-IO   72: IO-ATX 14 Pin
67脚无电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有些是该脚3.3产生电路的场效应管出问题了
遇到过几例
如果是82801EB的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8V,如果是82801DB,EB,FB的大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5V,没有这两个电压可能也不能触发。PCI A14脚的3.3VSB就是南桥的3.3VSB
如果找W83627的18脚是48MHZ或24MHZ,
     21脚是33MHZ      30脚是PCIRST    101脚是VREF参考电压.
PCI A14脚的3.3VSB就是南桥的3.3VSB
如果找不到南桥的3.3VSB供电管,可以直接测量PCI A14脚!
侦测卡显示C-D段,应先检查内存相关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的

这个早就有了的了哦,你不会是新手吧,看看新手区到处都是的,不过发出来大家的针对不同都做参考!

网友:
错 不是有么有的问题!这是本站断箭写的!

网友:
唉,有人拿我种出来的菜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