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9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2-23):
一块V星给联想代工的k8t890主板(V星型号:ms-7139)第一次开机风扇转动几秒钟后停止,以后在开机风扇不转动。是咋回事呀??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看看你的12V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MS的开机键就是0.74左右的低电平吗?

网友:
我终于修好这个板了 是北桥右边50N03的MOS管虚焊了  编号Q21

网友:
我也有个 这个一样的 板 一样的 问题 什么修呢 高手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