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12-23):
请教下面这个电路:
不明白是风扇的速度是怎么调的??

网友:
风扇一般都是由I/O芯片发出信号来控制的,LM358+小功率Mos管组成电源供给电路,当然I/O芯片内部或外部会接温度感应器,环境温度高时升高电压,温度低时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