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08-12-23):
我有一块七彩虹c.nf4x ver1.4a 主板不插显卡,主板检测卡显示正常,但插上显卡后,检测卡C1-44不停的循环,循环六七次后,检测卡向下走,但显示器不出图像,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看看AGP插槽的顶针有无问题。

网友:
刮槽看看,或显卡金手指用橡皮看下先

网友:
这种啊!跟据你说的:"检测卡C1-44不停的循环,循环六七次后,检测卡向下走,但显示器不出图像"<检测卡向下走>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一般跑C1-44不停的循环是,显卡插槽旁电容开路,但不是电容问题,而是北桥的问题,,出现空焊的较多也有桥坏的可能,你先打一下对地阻值,看一下是不是,然后加焊一下北桥.....好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插pci的显卡
看看显示不

网友:
供电有问题.
你先测一下插槽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或着可以换一个PCI的显卡试一试.

网友:
弄一个PCI的显卡插上去看看显示不?

网友:
刷一下 显卡插槽 再测量 插槽的供电是否正常。
再不行的话 换张好的显卡试试。如果问题还是依旧,那就看北桥到 显卡插槽的 线路 是否有故障,或者北桥 虚焊 损坏。。。。。。

网友:
不用刮插槽了,NF4的南北桥合体的基本是脚空了,先加焊,不行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桥比较娇气,小心加焊后3.3VSB短路。

网友:
换好几块显卡,插槽也清理了,还是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刷   BIOS 。。一般就可以 解决了  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再看AGP插槽的顶针有无问题

网友:
换桥的意义不大,不如不修

网友:
求华硕P4BGL-VM 3.3V电路图

今天上门给客户装电脑,不知怎的,3,3V指示灯不亮了,跑线路跑得我头都大了,所有求一个.谢谢了

网友:
压住桥后可以正常启动,看来桥虚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