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两个二极管怎么工作??

楼主(2008-12-23):
如题:看这两个
二极管
怎么工作??

网友:
请在论坛查找:保护二极体

网友:
是一个保护二极管,这个压不能超过5伏

网友:
应该是钳位吧,你的这个图是不是显示器里的啊,也相当于稳压吧,起到钳位的作用,稳定电压的信号的

网友:
nv43的显卡,不是显示器的。

网友A:
图看不明白呀!只能声援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