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75主板,CPU无PG信号怎么修啊?

楼主(2008-12-23):
精英P4M800-M7 主板775接口.板上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CPU无PG电压,CPU PG电压为0V.CPU供电1.7V,时钟0.4V.
复位也有.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电压也有.这板该怎么修啊.座是BAG封装的

网友(2009-02-0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按i下北桥,开机试试。可能是北桥的原因吧

网友:
对了你还要首先判断北桥的供电条件是否正确

网友:
1.2V有吗?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