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是什么那??

楼主(2008-12-23):
如题。实在不懂,这个器件是什么的??

网友:
HDT接口!
感觉应该是外接测温器或外接温度显示的接口!

网友:
CPU温度检测元件吗??

网友:
这个是JTAG测试接口(JTAG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一般是在板的背面或者开阔的地方有这个接口,不过很多主板都是不上元件的。

打个比方,主板上有很多过孔或者不是过孔却专门设计成小的圆形锡点PAD,这些点可以用ICT的探针扎上去测试主板的线路通断,IC/chipset是否OK,以及是否错件等问题的,而HDT connector则是预留的为JTAG测试用的接口,一般开发设计阶段用来debug用(早期主板在A/D线上会专门留一小截露锡的地方不用绝缘油覆盖,方便测试)。可以参考附件的图片。

网友:
简单理解为悬空,不上器件就行了。
IC上有很多PIN都是没用的。通常没用的脚,有要求的才上啦或者下拉。没要求的话就悬空在那里。

网友: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踪影 经验 +5 专业的回答 2008-12-24 00:48
踪影 威望 +2 专业的回答 2008-12-24 00:48
可惜我不能加分!
多谢凌波微步,那么就是说是用来测试CPU的工作条件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