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求救

楼主(2008-12-23):
客户拿来一X31开不了机,系统恢复后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直接蓝屏,内存硬盘换过也是一样,能进系统的时候有时候能正常用一个小时,有时候几分钟就死机蓝屏,蓝屏后又经常不能开机,指示灯亮后屏幕不亮,内存不过的现象拔了过两分钟再插就又能开机,内存换原装IBM的也一样,内存是没问题的,我放其他机器都是好用的,请问下大家是不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故障,是内存槽空焊了。

网友:
,蓝屏后又经常不能开机,兄弟,看到这句话,我觉得不开机时你应该压着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这款机器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哦,你可以重新做一下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