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8x-mx,不加电,pwor没有电压,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8-12-23):
与它相连的电阻另一头有一个3.3V的电压,取下与它相连的东西还是没有电压,对地的二极体值也正常,求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知所云 描述的再翔实点吧,你指的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强行加电看看能启动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强行加电复位灯常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开关针脚相连的电阻我测了没有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开机针脚,

网友:
直飞南桥VIA芯片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只是没有查出来,但是我打南桥的阻值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别告诉我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块主板是我自已的,可以接SATA能支持250G的硬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