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代内存合并,锻炼BGA技术。

楼主(2008-12-23):
得到几根512M的镁光原装内存,发现是D9颗粒的,都说超频很不错,不过512M太小了,查了颗粒datasheet,发现是8位的,那就是可以合并成1G单根了。买了四片空PCB双面8位的。贼贵,单根22元。想想现在2G才99元了。就当是锻炼BGA焊接技术吧。全部从原来的pcb焊接下来,用吸锡带清除颗粒的焊锡,这个要注意,起先焊膏太少,弄坏了几个焊盘,后来发现焊膏一定要多,拖上去没有阻力就行了,再用酒精洗去残留焊膏,用镊子手工上球,这种规格的焊盘应该是用18mil的球的,找不着这么小的,就用20mil的了。

这里要注意焊膏一定要很薄一层,我是用棉签显沾上一点然后慢慢的涂,不然多了以后,热风枪加热时,球会滚到一起。

熟练以后基本上4分钟完成一粒。热风枪的温度我设在300度,风量是尽可能的小。整个完成后再次酒精清洗颗粒,洗掉残余焊膏。

pcb买来的时候是有焊锡球的,准备懒一下颗粒不上球直接焊上去的,发现pcb的球太小,颗粒放上去接触不到,只好也将PCB的锡清理掉

上颗粒了,温度330度,风量调到刻度的3/5处。pcb也是涂上一些焊膏,不能太少,会影响焊接质量,但也不能太多,多了还是会将球滚到一起的。将颗粒大致定位一下,风枪先预热颗粒边上的PCb,吹个1分钟左右就直接吹颗粒,我的风口比较小,所以都是旋转手柄来均热。焊颗粒的时候眼镜看着pcb和颗粒的中间,会看到焊球的颜色变的很亮,并且颗粒归位,就可以把风枪抬上去一些,降低焊接温度。

我是先焊1-92面,再上原来的SPD,上机测试,ok后,修改spd,只要修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由“1”改为“2”,再刷入,关机,再焊接另外一面。顺利的话开机就是1G了。
我总共做了4条,其中没有遇到因为焊接温度而将颗粒损坏的,只有2次是焊膏太多,焊接颗粒时内部球滚到一起短路,不能开机,一次是不小心一颗排阻引脚弄到焊锡短路,也不能开机。总的来说成本上面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锻炼了bga颗粒的焊接,其中得到了很多经验。

网友:
值得学习,软件那里下载的呢。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厉害哦,都手工做BGA内存了?

网友:
不错是能锻练焊功和技巧,实用价值没有

网友:
这个软件到处都有哦,google一下一大堆,本论坛也有下载的。名字叫“spdtool”,不过不要乱刷哦,刷的点不亮了机器,可是要用编程器刷回的。注意保存原始数据。

网友:
好技术,高手,赞一个

网友:
呵呵。。二代内存我正在发愁呢。怎么入手。。以后好好练习下手工BGA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很多经验!!

网友:
楼主的BGA技术不错哦,不过我一般都不想做BGA,那个手工太多了,都划不来呢

网友:
超出咱业余的范围了,就当观众了

网友:
问一个问题,不能使用原来的512的基板做成1g内存吗?

网友(2009-02-01):
问一个问题,不能使用原来的512的基板做成1g内存吗?
引用 网友A:

因为原来的基板是单面的,背面没有焊盘的。

网友:
蛮强。。。现在DDR2没啥兴趣了,除了自己玩玩,真要修的话还真修不起价

网友:
是个好办法。。废物利用。。值得一试!!!

网友:
这么便宜的内存没什么维修价值吧

网友(2009-03-09):
h很不错的,有人说没什么价值,但这是个学习过程啊!自己做的用着感觉会不同

网友:
我倒是觉得非常的有价值,高手一般都是这样炼成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的有价值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长见识了我

网友(2009-04-29):
你也是高手哦!我也是这么换我手机的BGA内存的.呵呵

网友(2009-06-18):
网吧要倒煤了!  哪位技术员看哪个网吧不顺眼,用这个软件就把他的内存给刷了,呵

网友:
厉害。。。
BGA是怎么确定焊点对位了的?用什么固定颗粒?
如你所述是一边焊还用眼镜看,实在不敢想象呀

网友:
太nb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只有想不到的,么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