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就是两个TL431连到一块了,是不是啊??

楼主(2008-12-23):
LM358就是两个TL431连到一块了,是不是啊??
是怎么连接的那???
连接

网友:
不是!绝对的理解错误!
我看了你几个帖子 你自己慢慢找图纸看吧!

网友:
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
431是三端基准稳压源.

网友:
应该错了,我看到说358跟431一样还以为是什么新产品呢?其实431确实是基准源,很多产品上都有,如dvd开关电源上光耦817旁就经常有一个,电脑开关电源上也常有。lm358我都经常拿来做放大用,和431不一样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2个鸡蛋粘到一起就变鸭蛋了?

网友:
绝对错误,TL431是紧密稳压源基准,LM358好像是双运放!!!

网友:
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IC,应该熟悉一下

网友:
完全不一样,358是双运算放大器.431是三端稳压器